请教:如何解决多层板拼板的网络飞线问题?谢谢!

楼主:
双层板拼板中,可删除网络,拼板后很整洁。

   4层板拼板,中间层是负片,是不能删除网络的,拼板后有网络飞线,看来起很不爽。

请教:   如何解决飞线问题? 假设:原PCB中有网络 VCC,GND,NetR1_1等
拼板1中,网络自动修改成 VCC_1,GND_1,NetR1_1_1
拼板2中,网络自动修改成 VCC_2,GND_2,NetR1_1_2
以此类推...

楼主(2010-05-16):
如果是不同的PCB,可在同一工程里设计,可以解决飞线问题。

网友A(2011-11-10):
如果使用的是99SE,就可以按快捷键N,选择隐藏所有就可以解决!

网友B:
用CAM350来拼板吧

网友C:
隐藏就好了

网友D:
不要带网络粘贴就好了

网友E:
使用特殊粘贴,这样就不会改变网络名和元器件标号‘
然后再隐藏网络隐藏掉飞线。

楼主(2012-02-09):
隐藏飞线是可以
但还是不好用,内电层会丢失,要重新设置内电层网络

网友F:
protel的话,可以不带网络复制,就没有那么多鼠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