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电路分析对吗?

楼主(2010-05-16):
请看下图是一个电流采样电路,如下的分析正确吗?

网友A:
:)
不是2   是1001

网友B:
放大倍数太大了吧  R29是限流的吧

网友C:
R29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运放的输入电电阻不是很大吗?为什么还要加个电阻限流呢?

网友E:
菜鸟说的是,在正常工作时,电阻是没用,可是在不正常时候,比如雷击。例如输入脉冲电压1000伏。没有限流电阻,运放就被打坏了。有了就可以保护运放。

网友F:
有C的存在,这个电阻有点多余了

网友G:
我也是菜鸟,看了看,放大倍数是1001,至于电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理论上运放的输入是很大的电阻,但是如果是脉冲有1000伏的话,电容会不会首先挂掉呢?然后再到电阻?还是怎么的,不明白,希望大虾们指点啊

网友H:
R29是限流电阻,防止运放输入端因过高的电压输入出现击穿损坏。至于高压是怎么产生的?元器件失效;外界环境的干扰;控制环路出现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看此电路的应用环境啦。
例如:生产过程中,假如0.1UF电容虚焊,当电流比较大的时候,会出现过压吗?
      使用过程中,假如电流端控制器件击穿,会出现过压吗?
      实际PCB中,运放输入端是通过PCB走线连接吗?有外露部分吗?比如,通过接插件和另外电路部分连接
      外露部分,有可能会被用户(使用者)错接到其他的电压。
所以,单看一个原理图是无法和具体应用环境直接联系起来的。除非楼主给的信息再多一点。

网友I:
我是一只小小菜鸟,,原来R28是10欧,算出来的放大倍数才是1001倍。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那个C1B电容是什么作用啊??真的对电容不懂,,稳定输入电压的??  请前辈指教!!

网友J:
因为C18存在,所以R29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