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

楼主(2010-05-16):
小心的问一个简单的小问题. 为什么继电器的一端要并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A:
多大电压的继电器?

网友B:
电压过高的话,就起到保护继电器的作用了。

网友B:
当压敏电阻两端所加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压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接近无穷大,内部几乎无电流流过。当压敏电阻两端电压略高于标称额定电压时,压敏电阻器将迅速击穿导通,并由高阻状态变为低阻状态,工作电流也急剧增大。当其两端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时,压敏电阻器又能恢复为高阻状态。当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超过其最大限制电压时,压敏电阻器将完全击穿损坏,无法再自行恢复。

网友A:
那个好像不叫继电器,叫交流接触器了,抗浪涌的。

网友C:
学习了,压敏元件是用来保护的,5楼讲的很全面了

网友D:
学习了,5楼讲得真是详尽之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