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H.264压缩的芯片选择

楼主(2010-05-16):
要做一个网络摄像机,支持H.264压缩。支持Wifi或3G模块。最好能够实现高清。
DSP,飞思卡尔的imx.27,海思的HI3512,富士通的MBxx,Qpixel的QLxx等,其中DSP需要软件实现压缩吧,其他都是硬件H.264编解码。
想有经验的分析一下,哪种芯片性价比更高一些呢?

网友A:
我也想了解 其他人知道的有吗?

网友B:
反正我还没看到过能压1080p@60Hz的呢
谁要是见到过给小弟分享下

网友C:
压缩1080p@60Hz到H.264的话估计现阶段没有哪个DSP能够单独完成,个人认为只能用FPGA完成绝大部分硬件编码后再用DSP辅助处理数据来完成才有可能。

展会上倒是见到过很多高清编码的展示,效果确实相当的棒,但是却都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案。
反正不管怎么做,都不会是简单、便宜的方案。

网友D:
ASIC能做的不少了~搜索一下CNW3602~ambreela的A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