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波形上升时间及延迟概念问题

楼主(2010-05-16):
(无正文)

楼主:
麻烦大家给解惑

网友A:
上升/下降时间太大,那么达到电平标准所需的时间就越长,那么频率高的信号就不能检测到,过来的波形全是小幅值的三角波

网友B:
先了解一下Tsu Th的概念就能解释时间长了或短了都有问题。学会看时许图,理解了就好了。然后回答你的疑惑,小范围的讲,概念上是不同的两类事物,但是有一点点地关联,就是控制电路的响应时间是否和控制型号及输出波形的上升延下降延是否在一个数量级,不在一个数量级就没有什么影响,有麻烦就大了。

楼主:
还是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