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阻塞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5-16):
感觉理解很困难,哪位举个例子?

网友A:
阻塞就是挂起,非阻塞就是轮询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阻塞就是需要的资源还没有运到,无法工作,只好放假;
非阻塞就是加班;

楼主:
不是,理解不了阻塞。是理解不清怎么解决的。
最近又看了一些书,恍然大悟。它的做法不就是用中断么,名字叫得那么深奥

网友C:
中断应该是硬件层次的,在操作系统下 ,通过软件也可以实现非阻塞,比如开辟新的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