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边多路输出,功率地和反馈地如何连接

楼主(2010-05-16):
手头基本有了一个方案,副边输出3组电压!主电压24V/10A,然后引24V出来,分别用一些专门的降压芯片将24V分别转换成12V /1A, 5V/1A

我取样控制取的肯定是24V了,但是现在烦恼的是这三组功率GND和我的反馈控制GND应该在PCB布局上面如何有效的连接,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我现在这样的计划,不知道行不:

三组功率GND分别大面积敷铜,然后通过小小的一条单线连接,而控制GND也大面积敷铜,然后在通过一条小单线和24V的GND连接,总之就是避免功率GND的电流串进控制GND,形成干扰!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A:
我是新手,不怎么清楚,但是也想知道,帮你顶上去

网友B:
各路输出地线各自独立设计,各自通过粗线连接到24V的大滤波电容的地端

楼主:
总之控制地和功率地要分开,然后单点连接,避免环流,是吧

网友C:
以主输出地为中心,单独分出两条地线连接另外两个输出地。

楼主:
呵呵!按照伟林电源的话做PCB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