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Linux系统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0-05-16):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的电脑配置,技嘉主板,AMD4200+的CPU,1G内存,160硬盘。WINDOWS系统是GHOST 2010 新春版。我想在WINDOWS系统下在硬盘安装Linux.我下载了一个fedora 12 i386 DVD的系统,因为不懂,所以用分区魔术师在F盘分出24G的ext3分区、一个2G的swap分区(F盘还有其他资料),也用GRUB引导好了,vmlinuz和initrd.img、grldr、menu.lst也放在C盘了,menu.lst也修改好了,
     开始进入安装界面,第一个问题出现了,文字语言的选择出错,选择不了chinese simplified(简体中文),只能用英文的了,选好键盘,盘符和install.img 的路径。enter,之后就进入一个黑色界面,只有鼠标,而且鼠标也能动,我以为要等一会儿啦,但是我等了一个小时,还是黑色界面和一个鼠标。
    我想问一下究竟是哪里出错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拜谢了..

网友A:
建议安装UBUNTU 9.10或者10.04,安装软件包敲一条命令就可以(这个系统从5.04开始用了四年,包括在写这些字,个人比较推荐)。
www.ubuntu.org.cn
关于分区,这个在安装的时候有界面的。一般是分一个swap分区,剩下的空间就给根目录/

网友B:
装虚拟机吧,也不用担心把硬盘搞坏。我一般开发都用虚拟机了,vmware
www.cmtek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