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光耦6N136的问题

楼主(2010-05-16):
我们的系统中RS485电路使用了6N136,原设计电路如图,制板三次都没有出现问题,可这次生产的板集体出现485电路通信不顺畅的问题(115200bps),示波器观察发现是6N136的输出端的上升沿较输入端延时了3-4us(如下图),而且波形很不好。并将之前用的光耦拆过来就能正常使用,可能是前后两批货的差别较大。
后将输出端的电阻R3由5.1K改成2K或3K,初步实验了数台,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是否就是这样改就好了不太确定。
并有以下疑问:
1、按光耦电流原件特性,输入端电流为4.3/330=13ma,按136电流转换比的典型值27%算,三极管端电流3.5ma,则R3大于940欧就可以了。我这里选5.1K会出现怎样的问题,从而影响到了三极管关断变慢??既然选大了不好,应该在哪个范围选?
2、datasheet上说6N136电流转换率19%-50%,典型值是27%,而TLP521则典型值是50%,高速光耦的转换率反而低,是这样吗?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对比测下这个值看看吧。

楼主:
to gaohq:
你上面是个电容特性,和我的问题关系不大吧。

网友B:
5.1k不动,R55改为150-200欧,你就都明白了。

网友C:
高速光耦6N136
怎样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静态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容特性都不是是隔离特性。

楼主:
to hulx:
实际上5.1K不动的情况下R55要调到510欧至2K才能正常通信。
我的理解是R55变大则导通电流变小,则二极管端关断速度加快。

网友D:
晶体管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在关断时存在着严重的拖尾现象,影响开关频率,一般需外加外围电路进行补偿,运用频率越高越需要,(115200bps)通信波特率不算高,国内有高手曾用低速光耦TLP521加外围补偿电路成功用于RS232串口115200bps通讯,补偿电路很简单,在光耦的发射光电二极管二端并一个4.7K-15K的电阻(为主),在输出端VB(7脚)端对地并一个20K-47K的电阻(为辅),楼主请试一下,看看测试结果。

重要声明,我没用过高速光耦,也不搞设计,以上一些内容纯粹看书抄书,引用他人的核心思想,未经过验证,仅供楼主参考。谢谢!

网友E:
可以参考11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A:
11楼正解,在7脚与5脚间接个2K的电阻试试。

网友F:
11楼的可以试试

网友G:
11楼正解

网友H(2010-09-01):
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啊,也用这个

网友I:
请问 485通讯接光耦有什么作用呀 楼主的图中为什么只在接收端加入光耦呀  我现在调试485通讯 没有用光耦通讯挺顺畅的 加入光耦后对通讯有什么影响吗 怎样克服这种影响呀??谢谢

网友J(2011-07-14):
正在调试...
看效果说话...

网友K(2011-11-30):
正用这个。谢谢!!

网友L(2012-07-05):
估计买到假货了,6N137我一般用2K上拉,边沿很陡的

网友M(2014-01-08):
我觉得是C35的问题,你加了个电容,当然会降低速度的。电路理论里面讲了,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哪有通信口加电容的事情啊。

网友N(2014-04-21):
    楼主说的是关断出现问题,人家就是从5.1K降到2~3K,11#跟人家反着讲还那么多拍手的

网友N:
    这个现象只能说明在较高速度下,6n136的关断与开启同样需要关注,R3的取值过小(流过电流大)会影响开启,过大会影响关断(流过电流小)。不过就6n136而言,其应最小1Mbps没问题,在115.2k的bps下,R3的取值最好在1k~3k间,5.1k偏大了些,毕竟在这个速度下,RC(C为极间电容)常数是个不小的值,同时考虑到光耦的电流传输比,R3取值太小则系统内置晶体管不能达到饱和,取3k更合适些。……3k,5.1k……总觉得楼主买的片子应不是正规渠道,正品不会在这么小的值差上出问题。

网友O(2015-10-24):
涉及模电啊   先mark下

网友P(2017-04-23):
28楼正解。

网友Q(2018-12-18):
引用 楼主:
to hulx:
实际上5.1K不动的情况下R55要调到510欧至2K才能正常通信。
我的理解是R55变大则导通电流变小,则 ...

发射电流理论计算不对,你要查看发射管的典型压降,大概是1.45V,你的330限流电阻太大,导致接收的晶体管在放大状态了,去改改发射管的限流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Q:
发射电流理论计算不对,你要查看发射管的典型压降,大概是1.45V,你的330限流电阻太大,导致接收的晶体管在放大状态了,去改改发射管的限流电阻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