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DA转换芯片

楼主(2010-05-16):
我想问下大家   如果我想为2812选一片DA转换芯片  应该用啥型号的好呢

网友A:
可以到TI官方网上去选吗,那个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B:
还是用TI的?

网友C:
楼主,你要的DA是作何种用途?
供电方式?
内部/外部参考电平?
转换通道数?
转换精度?
转换速率?
数据传输的接口类型?
输出形式?电流or电压?
输出范围?双极性or单端?
功耗?
成本?
。。。。。。
我用过DAC7731/8802,TLV5618/5638全是TI的,东西可以,就是有时又贵又难订。

网友D:
难定是指周期很长?多长?

网友E:
6# 午夜粪车 几周到几个月不等,你可以上TI的官网输入产品型号,然后就可以看到交货周期了,每个芯片都不一样的。

网友F:
贵能贵到哪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这么多参数要选择的啊~~~

网友(2011-11-26):
没有弄过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