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各部分与硬件的关系

楼主(2010-05-16):
请教下各位大侠一个简单的问题
最近在atmel的9260搞linux  有个问题不太明白。
linux可以分别从dataFlash  nandflash norflash等地方启动时,
我们最后需要烧进芯片的分别是
    1 uboot
    2. 内核镜像
    3. 文件系统
我想问的是,从不同地方启动时  这三个文件那个需要改动?

网友A:
要完全搞懂不太容易,但一般不怎么需要搞懂
9260的一套东西还比较规范,bootstrap-》uboot-》kernel+rootfs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的意思是  比如说我的三个文件放在norflash里可以正常运行,linux是从norflash启动的。
现在我有另外一块板  外面有nandflash,我的这三个文件  是不是可以直接放在里面用 还是那个需要改动呢??

网友B:
nandflash 上面不能直接运行程序,因此上电时处理器需要把bootloader COPY到RAM中执行,一般COPY的这段代码应该小于14KB,但由于U-BOOT一般都大于14KB,所以还需要一个代码量更小的user bootloader,上电时,处理器自动把user bootloader 拷贝到内存,执行user bootloader时再把U-BOOT从flash读到内存中,再把控制权交给U-BOOT,后续的工作就跟用norflash启动差不多了吧。
    个人拙见,希望对楼主有帮助,不对的地方也请各位指正 呵呵。

网友A:
http://www.cmtekchina.com/doc/9260-boot.html
这里有一个**,图文并茂,讲述了at91sam9260的启动流程和各个boot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0-06-30):
谢谢两位的支持  小弟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