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 一些问题

楼主(2010-05-16):
问下,82c250不放上去,只有sja1000和stc89c52相连,然后用导线把sja1000的tx0和rx0脚短接,这样可以调自收发吗?

网友A:
不用联在一起,一个节点的话你用自发自收模式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B:
最好是要一个,它是驱动器啊。没它怎么发送,接收?

网友C:
我没做过实验,但想想可能不行. CAN不是UART, 随便连个线就可以的. 否则也没法做CSMA/CD逻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