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高频率的示波器怎么做AD采样啊

楼主(2010-05-17):
xxx(为避免广告的嫌疑,去掉公司名字)公司宣布推出 Infiniium 90000 X 系列示波器产品,该系列具有业界领先的 32 GHz 实时带宽。xxx为工程师提供 10 个带宽可以升级的最新型号,实时带宽范围为 16 GHz 至 32 GHz。新款示波器具有业界最低的本底噪声和本底抖动,能够确保卓越的测量精度。
和Infiniium 90000 X系列示波器一起推出的最新测试探头可提供30 GHz 的点测探头附件,其它附件则具有 28 GHz 的带宽,若一开始仅购买16GHz带宽的探头,工程师可在未来任何需要的时刻将他们升级到更高的带宽。此外,90000 X 系列示波器提供了 40 多个针对特定测量的应用软件包,包括抖动分析、InfiniiScanPlus触发、雷达脉冲信号分析工具以及完整的一致性认证测试套件。

=========
这么高频率的示波器怎么做AD采样啊,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还有这么高的频率即使探头的电容只有0.5pf,对于这样的信号也是足以造成重大影响的电容量。

网友A:
一种方法是可以N个ADC以较低频率f采样,但各个ADC采样间隔是错开的,然后把错开的采样值重新排列,形成Nf的采样率。。

其它不懂...

楼主:
这样的采样方式从来没有看见过文档哦
能不能贡献一个这样的采样方法的文档?

网友B:
首先10G采样率的AD早就有了,实验室中用光学方式200G的都实现过了。
目前估计低成本的28G的AD很快就会实用化了。
对于更高频率可以用分时采集然后合并数据的方法来做。
探头的话,超过5G的大多采用有源探头,直接在探头前端对信号放大处理然后再传输到示波器。
更高速度的先将信号转换成光,然后用光学方式处理,光学方式处理性能理论上没有限制。
而目前300GHz的三极管估计要实用化了,如果把这作为前端处理,那么后续采样率达到300G应该可以做到的

网友C:
2楼的方法是最常用的。

网友D:
受教了。这种思路很有用。

网友E:
关键是到底有没有(用没用)AD

瞎猜呢

那种高级的东西也许永远只能是仰望

网友F:
二楼的办法太好了,低成本解决问题

网友G:
30G的示波器当然也用AD,但都是某些半导体厂家专门设计的,公开市场买不到。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方法好是好,但控制时序的生成也是有难度的。

网友I:
美国对于中国ADC管制最高只有到1.5G,4楼说的东西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网友J:
2楼的方法是没有告诉AD时最常用的方法,其实高端的示波器一样还是用AD,只不过那是做示波器的厂商自己制作的AD,买不到的,也不会卖的,文献也不会看到的。

网友K:
2楼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L(2012-08-28):
一个周期采样一个点,甚至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