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电路

楼主(2010-05-17):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不是要做毕业设计啊?哈哈··············

网友B:
哎。。现在的学生。。

网友C:
还是学生 ,越学越生!

网友D:
这个有点意思,
其实也有情可原……一个没有项目经验的老师,带学生做毕业设计,基本上就是不管=。=
问原理可以=。=要现成的PCB。。。。。
如果你真的只是应付
总得先清楚你用什么CPU的吧
51?CPLD?
等等
还有就是很多书上的例子就是你要做的这个

网友D:
流程大体上是这样的:
首先得有个源,我们知道时间的国际单位制是秒,那么就得想方设法得到这个一秒的时间长度
然后根据秒去得到分,时,天,周,年等等
那么这个秒是怎么得来的呢,常规做法是通过晶振,而最常用的晶振是32768的晶振……原因自己想想
有了这个秒的时间长度,那么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无论你是用数码管,还是液晶屏去显示
都需要个CPU了,选什么CPU问你的指导老师吧……
你老师应该不会让你直接用分立元件实现的……如果是,那你惨了
选好CPU后,就要想,怎么就是按照你得到的秒去计算前面的分,时,天……
就这么简单
还有个更省事的办法,CPU加个RTC,或找个带RTC的CPU,一切搞定……当然这个RTC也可能会需要那个32768的晶振

楼主:
其实我不想用数码管去做。想用LCD屏去做显示部分,有的说要CAD格式,有的说要AI格式,真的不知道这个LCD屏的图是怎么画的,请各位指点,还有要一个PCB板的资料是参考!主要就是看这个图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懂……
你说的是PCB的格式???,还是光绘文件的格式???
现在通用格式是 Gerber RS274X,国内的板厂都能做

网友E:
单片机+时钟芯片+lcd/led

网友F:
单片机+LED

网友G:
去图书馆买本51的书,里面有用C2051做的时钟的,用数码管显示。找块面包板,焊接下就可以,最为实际,LCD 不太现实,开模做样够你一笔银子开销,不过似乎也有卖现成的液晶的,

网友H:
现在外面随便什么单片机学习板上基本都能完成你要的这个功能了~

网友I:
我想问的是用32768的晶振的话。精度能到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