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对你们来说或许就是个经验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做一个PFC电路,输出功率200W,输出电压380V左右,输入电压:85-230V请问开关管导通的时候,MOS管的电压降多少是合适的,因为我发现MOS管功耗比较高,比较热。用示波器测量的话MOS管导通的时候DS端是10V左右呢,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我用的MOS管的导通电阻是70m欧姆的,GS端的电位是15V的方波。不知道我这样描述是否清楚。另外我想问问像我这种做的MOS管上的损耗会有多少?或者说对于200W的电源来说MOS管会不会很热,我现在加到90W就已经有点烫了都不敢往上加了。
非常感谢各位达人给新手提供帮助!!

网友A:
1:对于MOS管的导通电压,它并不取决于你的电路参数,不同型号的MOS的阀值电压时不一样的,阀值电压只是MOS的一个参数,如同导通电阻一样!这个得看你的型号;
2:MOS管导通是DS端电压只有10V?不大可能吧?或者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它是一个开关啊,你分析一下主功率的等效电路图就知道DS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了;
3:至于损耗,你那个型号的MOS的DATESHEET上应该有的,算法我的确不知道,期待大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4:当然我不知道你那电路的频率是多少,但是作为高频开关,反复关断,在结合你那个频率,你怎么可能不热呢????
当然,这个热,必须是合理的热!

个人意见,欢迎拍专!

楼主:
谢谢 jepsun
2、是MOS管导通的时候是10V,我用示波器测量的。。。用万用表的话测量不了那么高频的吧
3、频率也不是很高47K,MOS管上升和下降时间大概有个200nm左右吧。
能不能给个经验值啊,我用的MOS管是infineon 的47N60C3

网友B:
电流一直在变 所以但mosfet导通电压一直在变   不知道你怎么测得?

网友A:
请斑竹出山吧!

经验值?
我没有!
请斑竹出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