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模拟电路学的好,给指点下!关于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
以下这个恒流源电路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下,谢谢!
PNP管的射级要高于集电极,而集电极上有电阻,那么射级的电压应该不小于 I*R啊,也就是说IC的正负输入端电压应该都不小于I*R,而IC的输出端电流也应该是流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0-05-17):
电路没有错,运放输出端电流方向是流入运放,也没有错。
“射级的电压应该不小于 I*R啊,也就是说IC的正负输入端电压应该都不小于I*R”,那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了。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哈哈,我懂了,稳压二极管上面接的电源电压我以为只有2.5v
顺便问一下,运放输出端电流方向可以是流入运放的吗?为什么?

网友A:
3楼:
“运放输出端电流方向可以是流入运放的吗?”
当然,所有运放均如此。看看运放内部电路就知道了,运放输出级是串联推挽电路(数字电路中往往称图腾柱)。即使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电压比较器往往如此),电流也可以从外部流入,而上拉电阻提供流出的电流。

网友:
好的基准源,精度高的采样电阻。通过DA输出,可以实现电流可调,不知道楼主是做产品,还是自己玩。我以前设计过测LED的恒流源,可以达到你的要求。都是运放做的。可以做到UA级别。MA就更不是问题了。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把三极管换成MOS管,小电流精度能提高不只一个级别

楼主:
好的基准源,精度高的采样电阻。通过DA输出,可以实现电流可调,不知道楼主是做产品,还是自己玩。我以前设计过测LED的恒流源,可以达到你的要求。都是运放做的。可以做到UA级别。MA就更不是问题了。
有兴趣可以联系 ...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着玩玩的,做都没做。你的啥样的,电路图能贴出来吗?欣赏一下!

另外上面提到的asdf是什么,网站么?打不开啊

楼主:
把三极管换成MOS管,小电流精度能提高不只一个级别
引用 网友B:

两个mos管合在一起?还是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mos管合成在一起?市场上有卖的吗?能提供一个具体型号吗?

网友A:
9楼:
一支MOS管就够了,选择P沟小功率管。
用MOS管的好处,是其门极电流为零,双极型管无论电流放大倍数多大,总还需要一点输入电流。原图中用复合管,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电流放大倍数,使输入电流尽量小,以至于可以忽略。

网友D:
哇,都是高手!

网友E:
MOS管不错,我也喜欢用。

网友F:
图里的共识二是怎么推出来的?高手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