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进口传感器电路。如何分析。(有图)

楼主(2010-05-17):
德国传感器输出部分电路。输入0.6~2.4v左右。
输出为模拟量0.6~10v。

图中元器件没有错误。

请问如何分析图中的前级运放放大电路?
谢谢。

楼主:
运放lm258 pin5是直流信号输入端口。

网友A:
运放负输入串了三个二极管,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的图画的不太规范,那几个二极管的地方是不是只有两个二极管模块,每个模块里有两个二极管?

网友C:
图不太对劲,楼主重新审核一下吧。D5 D4肯定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D:
确实,在核实下图纸

楼主:
楼主的图画的不太规范,那几个二极管的地方是不是只有两个二极管模块,每个模块里有两个二极管?
引用 网友B:

每个模块里是有两个二极管,代码是A7,能够查询出来。

A7里面包含2个二极管。故D7仅仅所以一个。
其实,就是3个普通4148也可以。

网友A:
当输入信号小于三个二极管压降时,放大倍数为1+1.8/5.6,当信号大于三个二极管压降时,二级管道通,增大了放大倍数。不大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