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串口显示问题

楼主(2010-05-17):
我程序下载进单片机后串口调试助手收不到任何数据,只有把int0和tdx这两个脚不停的和地线想接后,串口调试助手才能显示接收的数据!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我是菜鸟,请说的清楚一点!谢谢了!

楼主: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

楼主:
是波特率吗?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我啊!我真不怎么懂!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只有把int0和tdx这两个脚不停的和地线想接后

为什么要这么干?用意是啥?

楼主:
不是故意要这么干的,是我检查电路时发现只有把int0和txd这两个脚不停的和地线相连串口调试助手才能接收到数据,如果不这么干那就什么数据都接收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按理应该是不和地线相连就能接收数据才对!

网友A:
这样做是在人为的制造数据
所以当然能收到“乱七八糟”的数据了

楼主:
哦,怪不得接收的数据都是乱码!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不知道从和下手。

网友A:
那还用说 检查你的板子的电路或者程序呀
多折腾几回就会了 要学会调试
如果是新手 建议采用仿真器

网友B:
可能是时序问题,检查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