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通讯接收必须加上仿真器?

楼主(2010-05-17):
设置成正常模式后,接收数据的时候必须用仿真器来跑才能正确接到数据
离线后,直接上电总是收不到正确的数,何解?
代码: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ports pins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 (1)
  {
   //TestRx = CAN_Polling();
    TestRx = CAN_Receving();

    if (TestRx == FAILED)
  {
    // Turn on led connected to GPIO_LED pin8 (LD3)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11);
  }
  else
  {
    // Turn on led connected to GPIO_LED pin6 (LD1)
    GPIO_Re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11);
    delay();
    GPIO_SetBits(GPIO_LED, GPIO_Pin_11);
    delay();

  }

  }
}

TestStatus CAN_Receving(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RxMsg RxMessag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2;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receive */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ExtId=0x00;
  RxMessage.IDE=CAN_ID_STD;
  RxMessage.IDE=0;
  RxMessage.DLC=0;
  RxMessage.FMI=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CAN_Receive(CAN_FIFO0, &RxMessage);

   if (RxMessage.StdId!=0x11)
  {
    return FAILED;
  }

  /*
  if (RxMessage.ExtId!=0x22)
  {
    return FAILED;
  }
  */
  if (RxMessage.IDE!=CAN_ID_STD)
  {
    return FAILED;
  }
  if (RxMessage.DLC!=2)
  {
    return FAILED;
  }
  if ((RxMessage.Data[0]<<8|RxMessage.Data[1])!=0x3344)
  {
    return FAILED;
  }

  return PASSED; /* Test Passed */
}

网友A:
肯定是哪里没弄对。
有1点要注意的是CAN 正常模式的通信,需要至少2个节点

楼主:
检查过了,手动复位两下就能收到了
感觉是同步不正常。是两个节点通信的
按说程序一直在循环判断,不该这样的
用仿真器跟踪,刚上电第一次进来的是乱数,复位,然后再跑就好了

网友B:
检查过了,手动复位两下就能收到了
感觉是同步不正常。是两个节点通信的
按说程序一直在循环判断,不该这样的
用仿真器跟踪,刚上电第一次进来的是乱数,复位,然后再跑就好了 ...
引用 楼主:

你的程序中处理了这个“刚上电第一次进来的乱数”吗?如果没有,那么估计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C:
这个“刚上电第一次进来的乱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手动复位两下就能收到了” 这种情况应该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线上有杂乱信号?

网友D: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
将这一行改为:
status =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if (status = 0x00) {
    初始化CAN失败,重现初始化CAN,直到初始化成功!
}

楼主:
还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D:
status =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的返回值是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