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编程中循环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我的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initmcu();
delay_ms(5);
Send_String("OK",2);
delay_ms(5);
while(1)
{
  Send_Char('5');
  delay_ms(500);
}
}
按我的思路输出应该是OK55555555.......的情况,但我的输出却是OK5OK5OK5...
这是怎么回事,很简单的问题啊,求教高手

网友A:
猜:单片机死机重启了

网友B:
要学会调试程序

楼主:
我实在想不出怎么会重启

网友A:
再猜:看门狗复位了 确认一下你的片子默认是不是使能看门狗的

楼主:
是的,就是看门狗的原因,怎么把分给你呢

网友C:
:funk:
帖子左上方,“结贴”,选择7楼,加分,然后再“确认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