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放大器输出直流偏压问题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目前在输入为0时,输出有50mV的偏压,大家看看怎么调整?

网友A(2010-05-17):
直流失调太大了,需要调整输入级的发射极电阻。R8跟R4不应该连接吧,

网友B:
差分管的工作状态,自身特性和周边温度,都不会一样,输出50MV,觉得很大了吗?

楼主:
回楼上,R8是反馈电阻,要连的吧?还有,怎么显示图片?大家好方便看。

楼主:
回三楼,倒不是觉得很大了,只是觉得这是个问题,看看能不能很好的解决它。

网友C:
调零,参考op07的调零

楼主:
回6楼,你是说在差分输入级做零位调整,但不知怎么引入?也看了OP07的结构,但不能和自己的电路相比照。

网友A:
输出级挺奇怪的,上面是射极输出,下面是集电极输出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准互补,以前的大功率对管不好配,用中功率管和大功率管组成的倒置达林顿结构来代替互补管,相当于一个PNP。
LZ,图中Q9射级的电阻可以拿到集电极来,Q8的集电极再通过一个箭头向下的二极管与Q9的集电极连在一起,这样对称性更好些,因为Q2的射极通过两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连接到输出端。1欧的电阻大了些

楼主:
请教9# sxdxy。
谢谢你的建议,我改一下试试。还有,在下图的参考电路中,RE9和RE11没有连在在一起,而我的图连在一起,不知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回复 楼主:
也是连接在一起的,画得不好而已。否则上下就不是互补管了。VT11射极输出,而VT12集电极输出,电路就不对称了。音频功放要求输出电阻很小,所以第一,清一色的是射极输出,当然大功率管可以是集电极输出,但前提是推动管的射极接到输出端;其二,清一色的电压反馈。

楼主:
好的,谢谢,上午我用软件仿真了一下,不连在一起的话,输出不对。
麻烦再帮我看看如何调整输出的直流偏压?

网友B:
分立元件放大器输出中点能做到这个值算可以的了,调整了也没多大意义,因为温飘会导致中点在调好后再次偏移。除非,输入那两对差分管,想办法封在一起,使之温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不能光发汗不发话呀。

网友(2013-01-16):
引用 网友D:
10# upupnight
也是连接在一起的,画得不好而已。否则上下就不是互补管了。VT11射极输出,而VT12集电极 ...

是不是就是说Q8、R18、Q8_2与Q9_1之间连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