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一下题目,高低频之分

楼主(2010-05-17):
总是听说高频电路,每次都想知道怎么划分高低频电路,然后得到的结论是这个高低频电路只是个相当的概念。但是我总觉得相对也得有个度吧?也没说是甚高频,或者特高频电路,一般也不用在射频电路方面。如果是在那些方面应用的电路,那很明显高低频的差别了。但是要是不是呢,就是大众化的频率应用电路,又该怎么说呢。
     就拿我所从事的电气行业,用到的晶振一般也就是几M以上的级别,那么算不算高频呢?我觉得应该算吧。不知大侠们怎么看待,期待您们的回复。

网友A:
当你在分析电路的时候需要认真地考虑寄生的参数时  那就算是高频了

我的观点:)

高人们赶紧了

楼主:
能再说的细点吗?举个例子怎么样?

网友B:
给个大概的数量级范围看看:

甚低频(VLF):3~30KHz
低频(LF):30~300KHz
中频(MF):300KHz~3MHz
高频(HF):3~30MHz
甚高频(VHF):30~300MHz
超高频(UHF):0.3_3GHz
特高频(SHF):3~30GHz
极高频(EHF):30~300GHz

光速是 C = 300000km/s

不难知道各自的波长吧,通常波长(也称电尺寸单位)小于电路尺寸的十倍(差别小于一个数量级,即电尺寸>1/10)的话,则要考虑“高频”处理方法了。

网友C:
那我还想问一下楼上说的电路尺寸是怎么定义的呢?谢谢了呵呵。。。。(许)

楼主:
楼上,恕我愚钝呵呵。。。总的通路长度又是怎么定义呢?我的理解就是把PCB中所有的导线长度相加,但是感觉不对,有点不实际。能举个例子吗?

   还有就是就您一开始说的理论,出处在哪里?有据可依吗?还是经验之谈呢?

  劳驾楼上能详细给我详细给我讲讲,我已经困惑好久了。

网友B:
路长当然是从起始点到终点啦。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见的都要走一边才算到了罗马吧。其实就电路来说(或是采用电磁波测量的对象,如雷达目标),物理尺寸不重要,而电尺寸(用波长度量的尺寸)更为重要。作为讨论电尺寸起始条件,通常定为1/10(即电路物理尺寸已经大于波长的十分之一了)。可以认为这是个经验划分。一旦电路尺寸大到采用电尺寸度量时(即大于1/10),电路就不再是通常的电路了(其实通常的电路本来就是我们人为地将其近似成集总参数模型的),而回归成原来的分布参数模型。

虽然模型变了,但却不是一刀切的。电路中长度上最为突出的是什么?对,是连接导线。所以,在高频电路中首当其冲被分布参数化的是连线——即变成了传输线。其次的就是阻容感等器件的非理想化——即采用几个理想化的器件(同样是阻容感)组合而成。当然若频率高到一定的境界,电路将变的完全是另一副模样——线段就是容感器件。

上面所讲的,都出自最为基本的电学理论——《电磁学》。

网友D:
不能光看信号频率,信号上升时间更重要。

网友B:
不能光看信号频率,信号上升时间更重要。
引用 网友D:

哦,那东东(脉冲沿),一旦频域展开,频率就出来了。

楼主:
信号的上升时间的考虑就和我的相关性不大了,信号的上升时间决定了它是否是高速电路。HWM我说的对不?

楼主:
HWM好幽默呵呵。。。赞一个呵呵。。谢谢您的提点呵呵呵。。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貌似经验之谈,鉴定完毕~~~

网友E:
回复 网友B:
HWM真乃大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