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源输出功率

楼主(2010-05-17):
请教大家,
看到别人的开关电源,绘制电路图如上,
机壳上标明+12V可以提供1A电流,-12V提供0.5A电流,
纳闷,同一个绕组出来的,怎么一个1A一个0.5A?

网友A:
首先,这不是开关电源。
其次,按照图中元件数值,估计能够提供1A电流是瞎说。

网友B:
求解,为什么不是1A的啊、为什么是500mA的呢?我是新手,不好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我图没上全。
这是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副边线圈的一组输出。
把前面的一块补上。
我想问的是为啥功率不平衡。一个+12标1A    -12标0.5A?

网友B:
求教大虾们,为什么是500mA啊?就是那个电阻吗?

网友A:
5楼:
图倒是多了一部分,增加的部分与首帖电路无关,驱动D_TMER变压器的电路却没贴上。

网友C:
7812.7912标称的输出电流就是1A,那是在完全散热的理想条件下.实际应用中,在充分散热的前提下,0.5A的长期工作电流已经很不错啦。一般的经验是:线性稳压器,有散热器自然冷却条件下,降额到1/3,有散热器且强制风冷时降额50%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