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手请教 asm_volatile?

楼主(2010-05-17):
最近几天刚接触Linux的u-boot。在processor.h里看到一个宏定义#define mtdcr(rn, v) asm volatile("mtdcr " stringify(rn) ",%0" : : "r" (v))
望高手赐教,asm volatile是Linux特有的语法吗?什么书有此相关的资料?

网友A:
asm  是告诉gcc 用asm编译;
volatile 是个属性关键字,就是说不要优化mtdcr 的代码,CPU顺序执行。

楼主:
再请问bomisme,具体的意思在什么书里面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