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阻止对芯片再次编程和校验,直到擦除后。”

楼主(2010-05-17):
AVR加密模式LOCK MODE3的含义是:“阻止对芯片再次编程和校验,直到擦除后。”那么此种加密是否可以用编程器读出片子?

网友A:
不行,哪有这么容易呢

网友B:
应该不可以吧

楼主:
哦,怎么都说不可以呢

网友C:
至少以我的能耐是不可以的:lol

网友D:
可以读熔丝位,但不能读FLASH或EEPROM等

网友A:
怎么读熔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