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8HC908GP32单片机使用什么编译器。

楼主(2010-05-17):
可以给个使用教程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型号应该停产了,现在都是S08内核了

楼主:
内核是一样的

网友A:
不一样,只能说兼容

网友B:
freescale的codewarrior for 08

网友B:
08与s08的我都用过,差别很大啦。 建议楼主用s08系列的。。。

楼主:
08与s08的我都用过,差别很大啦。 建议楼主用s08系列的。。。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codewarrior for 08使用教程吗?可以给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