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白痴求助!关于液晶画面切换问题!

楼主(2010-05-17):
手边有一个项目  关于液晶显示的
用的是金鹏的12864

以前没做过液晶显示的   这是第一个

这个项目大概有十几个界面吧,是要通过外部按键来相互切换的

现在有一点很困扰我,就是这么多画面怎么实现 相互切换啊!

一点思路都没有,很迷惑,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啊!!菜鸟在此谢过啦!!

楼主:
在说明一点  我用的是51

楼主:
没人回答啊?  顶起

网友A:
在按键的驱动下根据需要重绘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funk:每次切换都要清屏,然后再重新绘制界面啊??:funk:没有更好的办法啊,那样不把人搞死 啊

网友A:
就是这样啊
如果你的屏有相似的地方 那么做局部刷新
搞GUI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楼主:
哦,总算明白了点 谢谢原野之狼 回答小辈问题
回复 网友A:
:)

网友A:
建议去看看一些开源的GUI
比如 UC-GUI MINI-GUI

楼主:
原野之狼真是热心啊!!

再次感谢啊!

网友B:
整屏切换,和局部刷新。

网友C:
如果是同一屏有10几个画面,则使用局部刷新:
如果是10几个画面,每次只显示其中之一,则按常规的程序切换(跳转,调用)方式处理

网友D:
才12864 的屏,能有多复杂的界面?
自己做个底层的cls、print,然后显示不就得了?

网友E:
重新画也没多大的数据量,根本看不到重画的过程。

网友F:
ram足够的话最好能个显示缓冲区,老51就算了;P
增强型的可考虑:lol

网友G(2010-12-06):
这个画面多了,数据量就大了,

网友H:
rjzhichi@126.com
发邮件给我,我给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