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大电压,电流,功率采样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0-05-17):
大电压,电流,功率采样电路怎么设计?电压电流和功率采集出来再传送给单片机,这个怎么弄?

网友A:
这么没做过,应该要用隔离吧

网友B:
这个比较危险,据说光线传感器可以,不过国内没有成熟的技术,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没

网友C:
电压等级要看有多高,一般几百伏的用电压传感器就可以了,电流用电流传感器!

网友D:
光线传感器?怎么没听过,是光纤传感器吧?

楼主:
这么说还是隔离比较靠谱

网友E(2010-06-24):
电流多大和电压多大 太大了不是很好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