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恒流源(网上找了个号称可以高精度的图,请分析)

楼主(2010-05-17):
当初我用这个电路妄图得到 1MA, 0.1%精度的恒流源。
运放用的4558, 试过TL431, LM336, 都达不到要求。
TL431手册写典型值34ppm,  温漂4.5mV/。C,
LM336手册写典型值10ppm, 温漂1.8mV/。C,
但是用烙铁对着431,336加热,输出电流变化有10几个uA, 1%都做不到。
用烙铁对着达林顿(我把JFET换成了达林顿管)加热,也有几个uA的变动。

请教下游经验的网友, 做0.1%的恒流必须选择更好的基准吗,有什么其他方案
可以解决啊。
谢谢。

网友A:
首先是基准选好。再就是你的闭环控制电路的参数一定要选好,三就是把噪声处理好。完了。

网友B:
你想工作在什么温度范围内,达到千分之一的精度呢

网友C:
你的电阻,温度系数多大?

楼主:
大约 0-70 。C的温度范围,有什么好的便宜的bandgap推荐下啊,
谢谢,翻了下旧帖子, 也有网友说用op07做的,我想不管用什么方法都
回避不了基准这个问题吧,op07温漂再小,没有好的bandgap给它做
反馈比较还是不成吧?
谢谢回复。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我的电阻是随便用的1%精度的 2.5k的电阻,
肯定温漂很大,但是我试验时,没有对电阻加热,加热的基准源和
达林顿管。

看了maychang老师的旧帖, 说是用Op07实现的,但应该也回避不了
基准不好的问题吧。

曾想过能否用2个基准来抵消温漂,但想不出电路结构。
谢谢回复。

网友B:
达林顿管的基极电流随温度变化会对恒流源产生影响,用JRET会好一些。

楼主:
一开始我也想用JFET的,但觉得用达林顿应该可以满足,毕竟0.1%的精度
也不算很苛刻, 我只加热基准,就已经漂了1%了,

况且JFET也不太好买,而且都是什么NEC, TOSHIBA的东西。
LS有什么好的容易买的jfet推荐下。
谢谢

网友C:
6楼:
没对电阻加热,对管子加热时电阻也要受影响,热量从电路板上就会传过去。
0到70摄氏度,0.1%,你这个电阻要求温度系数在10ppm以内,普通电阻绝对不能用,必须选择低温漂的电阻。
温度变化时影响输出电流的因素有三个:电压基准的温度系数,运放的失调电压温度系数,电阻的温度系数。三个都必须够高。
另外,管子最好是用P沟小功率MOS管,因其输入电流为零,门极是绝缘的。

楼主:
回maychang 老师, 我用的431, 336都是to-92的封装,直接在其封装上用烙铁
加热的, 电阻离得很远应该没有影响,感觉还是基准的问题。确实硬改去买个好电阻,
有没有什么便宜的低温漂的基准可用啊?

网友D:
双基准源反接抵消环境温度影响

网友C:
10楼:
我没有查datasheet,从以前的经验感觉TL431应该够用。
更好一些的电压基准,有MC1403,但在此电路中可能不适用。

网友E:
431做0-40度可以,再宽就达不到0.1%要求了

网友A:
LM399,你看一看。我以前就用的这个基准源,OP27陶瓷封装,RJJ 0.1%电阻,分流器采样,CMOS管输出的1A 0.1%恒流源。

另外,以前合作的那公司更强。能做到3000A 0.1%,风冷的恒流源。我是学不会了。:(

网友F:
lm399不便宜呢

楼主:
上图, 这个号称是可以解决431的温漂的,
用了2个431, 居然是这样的拓扑
请网友分析下
这个图号称是至少可以得到100mA, 0.1%的恒流精度

网友F:
晕死,把我帖子的图给抠过来了,原图作者可没有号称达到这样的精度哦,不要乱传,误导别人.

网友G:
什么就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H(2013-11-29):
有时间   将这个电路搭出来试一试   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么高的精准   楼主

网友I:
换算一下:431的温飘4.5mV/°C,431的基准电压2.5V,那么其温漂是(4.5mV/°C)/2.5V=0.225%/°C
请问如何可以达到0.1%?更别说是0~70°C的温度范围。(按指标算在0~70°C的温度范围内的温漂是 0.225%/°C×70°C=15.75%)

网友J:
这个是15ppm年稳定度、1ppm分辨率恒流源:https://bbs.21ic.com/icview-400404-1-1.html
LZ的电路0.1%精度没有问题,但是不是全温度范围。
温漂问题对整个电路的影响大小:采样电阻 > 基准 > 运放 >> MOS管(这个在反馈回路里,影响甚微)
解决温漂,应该将温漂指标分配到各个局部电路上。在温度变化范围内,允许电阻变化多少,基准变化多少,运放变化多少。然后逐一解决。
比如上面那个恒流源,采样电阻采用了恒温槽,基准使用了LTZ1000恒温基准,运放有失偏电压和失偏电流补偿电路。采样电阻采用的恒温槽设定温度为55度,订制了vishay公司的电阻,电阻的0温漂点设置为55度。电阻的温漂系数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条曲线,好的电阻这条曲线象一个二次曲线。运放没有做恒温,原因有:1)高温条件下,运放指标恶化;2)高温条件下,运放噪声大;3)订制运放成本过高;4)低温恒温需要解决体积和凝露问题,成本过高;5)由于直流工作点变化,导致性能变化,不是恒温能解决的。所以运放采用了失偏电压和电流测量和反馈电路,这个电路和运放设计公司一整套测试方案相比简化了很多,但是体积和精度指标控制的还好。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要素。板卡工作之后模拟电路不上电,先将模拟电路部分加热到75度,然后控制冷却曲线到常温,用于消除器件**。器件对于环境变化过程有**的,比如一个基准,如果从-10度升温到20度,和从50度降温到20度,虽然都是20度,但是工作时输出不同。加热冷却之后,模拟电路上电,使用交流输出不断冲击用于消磁。屏蔽壳采用铁壳镀锌。板卡走线采用屏蔽走线和等电势屏蔽。还有热电势补偿和消除方面的设计,等等吧。
另外LZ的电路也不是长期稳定度0.1%,有关长期稳定的设计,以后有时间再谈 —— 一个一个敲字太累了。

网友K:
1,基准电压温飘
2,采样电阻温飘
如果用运放的话:3,运放的失调漂移

用AD780BR+OPA2734+S102C电阻做过1mA恒流,实测在2ppm/℃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基准电压温飘
2,采样电阻温飘
如果用运放的话:3,运放的失调漂移

用AD780BR+OPA2734+S102C电阻做过1mA恒流,实测在2ppm/℃————这个不错。

网友M:
这么高的精度阿?

网友L:
参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AD780BR+OPA2734+S102C电阻做过1mA恒流,实测在2ppm/℃————这个不错。

您在27#的电路图非常典型,俺采用的就是这个电路,四个比例电阻小弟用的是LT5400。
另外,OPA735供电只能上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