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限流,请高手给看看

楼主(2010-05-17):
此电路是用来限流的,可看不明白怎么工作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三极管不就是个电压控制电流源么,R41和R42把三极管的基极电压钳制在一个固定值不就起了限流作用了么?当R25减小,若原先无三极管限流,则流过R25的电路将变大,但有三极管起限流后,在三极管的线性区,不管Vc怎么变,Ic不变

网友B:
楼上:stop!
15v*3K/(3+15)K=2.5V 三极管怎么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这倒真没注意。这样看来图有问题

楼主:
确切的说三极管 应该是 电流控制电流

还有 三楼 这个图肯定没问题  都用到产品上了

网友C:
菜鸟求解,为什么不是线性区啊?不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就是放大区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三极管的本质是电压控制电流源IE=IEBS*[exp(VBE/VT)-1]
可以告诉你各种工艺的晶体管是清一色的跨导元件,这点不会有错。不过你这图的确令我很困惑。我马上要本科毕业,经验欠些

网友D:
这种情况下,集电结就不是反偏了,饱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其实前面假设三极管基极没有电流,这样R42上2.5V的电压太高鸟。实际上R42上的压降还是0.7V,也就是说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为14.3V。
基极电流IB=14.3V/15K-0.7/3K=0.72mA.这个三极管是中功率管,看它的数据手册,假设在线性区,那么|Ic|在150mA左右,这个电流乘上R25就远超过15V了,那么三极管是在深饱和区了,那还限什么流。所以这个图不全,R25不是负载,后面还要接电路

楼主:
9# sxdxy sxdxy说得对 后面还有电路

网友E:
9楼正解

网友F:
假设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很低的话,限流效果就会明显些.
查看了2Sb1132的文档,显示最高的放大倍数为390倍,假设以这个放大倍数来计算,
那么,三极管集电极最大的输出电流将会是 (15V-0.7V)/15K*390=0.37A
假设输出短路,那么三极管是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功耗的,除非像楼上的观点,后面还有电路.

网友G:
还有人解释详细一点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A:

9楼说的部分对,其实这个电路最大电流不能超过150mA,否则三极管输出的电压就会下降,将电压加在VCE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H:
这个电路不全,后面还有负载,这样电流限制在150mA左右,这就是楼主所谓的限流了,负载不应该大于(15V-0.3V)/150mA=100 OMG,大于100 OMG就要进入饱和区,负载下降的时候,|VCE|会增大,电流会由于基区宽度调制效应略微增大也

网友I:
电路没有全啊,分析好的

网友J: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K:
我看是因为是PNP管  是需要发射结正偏 集电结反偏
算出来是发射结反偏了

网友L(2011-10-31):
我不是楼主,也有相同的疑问。请高手指点。原图为:

网友L:
原图已提供,请高手指点。

网友M:
那两个电阻决定IB只能达到0.8ma的样子,乘以放大倍数得到有限的IC,自然有限流的效果

网友L:
回复 网友M:
那为什么不用一个合适的电阻进行限流呢,而选用三极管......

网友L:
回复 网友A:
原图已提供,期待您的赐教

网友N:
九楼高手啊~ 膜拜

网友O(2012-03-04):
用R限流,有线性压降。
用这个电路,未到阀值电流时,只有0.3的ce压降。

网友P(2012-12-14):
呵呵,这个电路有点意思!
分析这个PNP的用法可以知道,该三极管始终工作在饱和区;电路刚上电时,存在偏置电流,因此三极管很快导通,那么R42嵌位在了0.7V左右,根据三极管的饱和特性,Vce很小,Vce≈0.4V,因此VCC-0.4的压降在充满了C2和C22后都落在了R25上;当负载电流变化时,即R25变化时,此时Ic增大,那么Ie≈Ic=βIb,因此,Ib也增加,虽然幅度很小,但是R41上的压降增加了,若R41压降增加,必有Ib减小,所以,三极管往截止区移动,Ic减小,起到了限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