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1000V)档和交流电压档不好使

楼主(2010-05-17):
我的数字万用表型号为UNI-T UT58D。今天发现量直流电压时,1000V档位总有个示数,每次开关后还不一样,用表笔短接后,仍然来回跳变,不归零。其他的直流档位正常。与这个档位相邻的交流电压1000V档位虽然没有示数,当去量220V插排电压不显示。我的电池是新配的,表笔也正常。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里面电容充放电的问题,由于我要常用这两个档位,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A:
花这个精力去修这个东西直接买一个万用表吧,来的最快又不贵。VC97的也就不过百来块钱。

看看是不是机械转盘有问题

网友B(2010-07-09):
你的表接触不好,其它档位正常,只有1000V档异常,说明该档位输入端开路,数值乱变,表笔短路不回零,典型的输入端开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