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1RD 高速如何设置

楼主(2010-05-17):
P89V51RD2有个定时器高速设置问题,就是1个机器周期,含6个时钟周期,或者说一个机器周期,含12个机器周期,请问在什么地方进行设置,如何设置,我没解决好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改某个寄存器的值就行吧,LZ还是好好看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B:
估计楼主看了,但是没找到在哪

网友C:
datasheet没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