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应该选择哪种拓扑结构?还请赐教

楼主(2010-05-17):
大家好。小弟要写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内容是关于ZIGBEE的智能家居系统。

我看了一些1,2年前的文献,他们大都采用星型的拓扑结构。
我想问下,如果采用星型的话,那么在房间内的那些终端节点,会不会因为墙的阻挡,而在与中央的主控制器的通信过程中,产生通信问题(例如不能正常通信)?

我想采用树型网络,在每个房间的门口放一个路由节点,感觉这样通信误差可以大大减小,而且还能加入路由的一些理论与算法。
这样虽然增加成本,但是通信效率应该增强不少。

(还有人说2。4GHZ的与800MHZ的还有所不同,800M的不太受影响)
不知各位大侠对于拓扑结构或者其他方面有何建议,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A:
要延伸通讯距离或覆盖范围时当然可以利用路由实现,网络结构则可以是树形也可以是星形,星形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B:
想用那种就用那种,星型、树型、网状,有现成的协议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主要问题就是。我想知道,如果家庭里面用智能家居,如果用星型网络的话。
在房间内的节点是否能够穿墙,与房间外的协调器进行正常通信。

如果可以的话,那用星型网络就行了。

网友A:
能不能穿透墙壁传输跟用什么网络拓扑无关,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才是决定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穿墙的通信传输与网络拓扑没什么关系吗?   才知道。。多谢提醒

那么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这个是芯片或模块已经自己设定好,无法改变的吗?

毕竟论文里需要些理论,光有硬件设计还是不太够的。

星型网络的话,就不需要路由算法了。

所以我想问下,有没有什么算法(譬如数据融合算法),能够让通信效率变得高些。

网友B:
发射功率,这个可以是芯片或模块自己设定好的,而有的芯片也可以是通过控制它的寄存器来改变它的发射功率的,也可以增加外部功放来改变它的发射功率;
接收灵敏度除了跟芯片本身有关,还与它设计的外围的电路,天线增益等有关。

网友C:
理论上讲,mesh网络,(并不是树形网络) 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

不过实际上都没星形的好使。

看看wifi咋处理就是了

网友C:
写论文的可以找些算法扯扯淡。

真用,老老实实的星形

楼主:
对于ZIGBEE智能家居来说,若采用星型或者树型或者网型拓扑结构,

我在此基础上,加入数据融合算法,可行吗?

智能家居的ZIGBEE数据量可能不是很大,有必要用数据融合算法吗?

还请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指点。

不过我论文里面的确要加一些理论算法的。

我想如果用星型的话,那么路由协议就不能用了。
是否能加数据融合算法,或者是其他好的算法,不知有没有好的建议?还请指点一二,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