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AD采集的方案

楼主(2010-05-17):
目前有一个多路采集的项目:
不是很清楚两个方案哪个好一些,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希望各位能提供些指导
1,一个高速的AD内核,外加18路的模拟开关。
2,三个六路的AD芯片组建18路通道。
其余的都是一样的,不知道那种方案好一些,有人说模拟开关容易坏,有这么一说么??谢谢啦!

网友A:
方案二太贵了
器件容易坏那是使用不当

网友B:
我觉得第一个挺好的。我们设计80通道扫描式DAQ时就是单片ADC加模拟开关。
第二个方案,我只是感觉,没什么优势。一时说不清具体原因。

网友C:
1、模拟开关易坏一说主要是因为各个通道之间的共模电压太大所致。如果直接用ADC内部开关的话,更容易坏。
2、建议使用1个ADC,外部开关用固态继电器。这样可以使输入通道隔离,通道间的共模电压可以很大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D:
方案二成本太高了

网友E:
固态继电器的成本也很高!

网友F:
1个ADC+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