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如何提高STM8S的ADC精度?

楼主(2010-05-17):
大家有兴趣的来讨论看如何提高STM8的ADC采集精度!

网友A:
STM8S的ADC精度是10位,想提高到12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用多路来对同一信号分段采样,10位提高到12位,需要4路 10位的ADC来采样,将模拟信号等分为4份,用4个10位采用后,就可以达到12位了

网友A:
看看ST的一篇AN会有帮助:
AN2668 Improving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ADC resolution by oversampling

楼主:
如果还是只要10位精度,但要提高他的转换精度,除了避免在任何模拟输入管脚注入负的电流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和VDDA有关吗?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提供精确度,而不是精度。

这个应用笔记中的内容也适合于STM8的ADC应用:
AN2834 How to get the best ADC accuracy in STM32F10xxx devices

楼主:
呵呵,表达错误,很不好意思!
谢谢香主啊!

网友D:
还有其它方法没

网友E(2010-07-30):
还需要多精确啊??我用STM8S103F3P6,精确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