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线路板4KV浪涌不能通过,如何选压敏电阻

楼主(2010-05-17):
以上电路做浪涌实验,不能通过,可控硅和M54123都破裂。各位大侠,做4KV的浪涌实验(国标规定)应该选多大的压敏电阻(在上图的设计中压敏电阻RV2 CNR7D471K不能通过,选小容量的压敏电阻主要是设计的产品体积受限)?压敏电阻的型号与浪涌实验的电压等级有什么线性的关系吗?电压等级1KV,2KV,3KV,4KV,8KV要分别对应多大容量的压敏电阻?压敏电阻选容量时,是看最大吸收能量(单位J)还是看最大电流耐量(单位A)?浪涌电压与浪涌电流有什么样的转换关系吗?例如:4KV的浪涌电压与2KA的浪涌电流有怎么样的关系,哪一种冲击破坏程度更大?有相关知识的工程师给点经验,不吝感激!

网友A:
压敏电阻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过电压保护电路中,它有多种型号和规格。所选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标称电压、最大连续工作电压、最大限制电压、通流容量等)必须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尤其是标称电压要准确。标称电压过高,压敏电阻器起不到过电压保护作用,标称电压过低,压敏电阻器容易误动作或被击穿。楼主选取的7D471K压敏电压选取的有点低,推荐选型14D561K。

网友A:
通流容量,即最大脉冲电流的峰值是环境温度为25℃情况下,对于规定的冲击电流波形和规定的冲击电流次数而言,压敏电压的变化不超过± 10%时的最大脉冲电流值。为了延长器件的使用寿命,ZnO压敏电阻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幅值应小于手册中给出的产品最大通流量。然而从保护效果出发,要求所选用的通流量大一些好。电源口防雷要求满足5KA(8/20uS)。压敏电阻阀片应选择φ14。

网友B(2011-07-06):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防雷要求满足100-120KA(8/20uS)的方案吗?系统工作电压220或380!

网友B:
楼主,能给个满足100-120KA(8/20uS)的方案吗?系统工作电压220或380!

网友C:
极为不幸,2楼提供的方式并不是解决LZ问题的办法。

其实,LZ的问题,只需要在压敏和相线间串入一个小阻值的功率电阻即可,否则当选择更高耐压、更大体积的压敏后,其残压也同比提高,如果想要达到4KV浪涌不爆压敏,那么选择的这个压敏的残压可能已经远超过后级电路的保护限压了。

网友D(2012-02-29):
没有看懂那个可控硅的用**触发时不是短路吗?

网友E:
这个图怎么起到 漏电保护作用了 可控硅导通 短路了芯片 然后呢 ,是不是应该有个继电器什么的

网友F:
我记得浪涌是有频率的,你可以按照频率给它分个压,串个电感或者电阻之类的,就能过了

网友G(2015-07-31):
还有个电磁脱扣器没有画出来,那个也是会影响到测试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