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到12V,不用变压器还有什么办法啊

楼主(2010-05-17):
要求12V的供电电流是400mA,变压器太贵了,一个要6-7块钱,有没有便宜点的办法?

网友A:
电容降压也不见得便宜多少
1uF/630v电容只能提供34mA电流,400mA得10uF/630v电容,6,7元恐怕还搞不定.并且还有不隔离的危险.
10w以下变压器一般是每w 1元,LZ做12v400mA要6,7元似乎也没斩多少,量大了下降1,2元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前段时间就做了个,需要12v,100ma输出,结果去找,工频的人家太小的不做,1w的根本不做,做也要量而且价格不会便宜,阻容的功率因素太低,隔离的开关电源体积又有点大,后来干脆用斩波的方式做了个非隔离的。不知道,不隔离是危险,难道就不能做产品?是否也要看应用范围呢?

网友C:
只要你有量,价格可以到3-4元,前提是你每个月要有2KK的量

网友D:
LS 还是用斩波的方式做个隔离的吧------开关电源,绝对安全。

楼主:
to 3楼
    如果400mA的做出来,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E:
400mA的话,限流电阻发热就吃不消。
这不是成本得问题了。

网友F:
PI的开关电压,芯片加外围器件,差不多就这个价,效率比变压器高,LNK623 LNK605
PI网站上有资料的,

网友G:
简单的开关电源也就三块多就搞定了。

网友H(2010-06-22):
请问三块多钱的是怎么做的

网友G:
用RCC,两块多就能搞定了,垃圾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