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插件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请问Keil插件,到地插入了哪些文件,可以列出来吗?我始终找不到JTAG51的帮助文件,还有各芯片的中断向量分配等资料。

网友A:
JTAG51帮助文件在keil下的C51下的HLP目录下,名字为jet51_keil
仿真时芯片的各资源设置方式请参看上面的帮助文件或是到中颖网站下载“JET51用户指南”,具体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JET51/JET51_User_Guide.zip

keil插件安装了一些文件,文件比较多,不方便一一列出,您可以在安装KEIL插件时,手动选择一下非KEIL安装目录,安装完后就能看到所有新加入的文件了。

网友B:
Keil插件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