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I2C总线死掉原因

楼主(2010-05-17):
我用单片机与E2PROM通信的时候,读写e2prom操作的时候,如果中途单片机硬件复位(/RST引脚外来信号复位),再进入程序的时候,则有时候i2C总线死掉(表现为SDA始终为低电平),I2C无法再通信.

这是什么原因?我想应该不是单片机拉死,因为单片机复位了,I2C总线应该会复位(我用的是硬件i2C,不是用io口模拟的),会不会是e2PROM将i2C总线拉死了
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有可能,因为EEPROM没有复位,有些EEPROM有超时功能,可以自动退出死锁状态,可以通过MCU控制EEPROM供电解决,这样可以MCU控制EEPROM是电复位

网友B:
应该是I2C总线乱掉了。
单片机给个STOP信号试试看。

楼主:
谢谢了,后经过测试分析,确实是E2pROM将i2C拉死。网上查看说发9个clk可以激活,正在检验这种方法

网友A:
zyboy是武汉人吗

网友C:
谢谢了,后经过测试分析,确实是E2pROM将i2C拉死。网上查看说发9个clk可以激活,正在检验这种方法
引用 楼主:

9个clk可以激活,在NXP的文档里面谈到过,NXP(Philips)作为I2C总线的鼻祖,这样的说法是可信的。

楼主:
经过验证确实可以激活,是在武汉混饭吃。。。。结贴,谢谢大家

楼主:
共享一下查到的**

在正常情况下,I2C总线协议能够保证总线正常的读写操作。但是,当I2C主设备异常复位时(看门狗动作,板上电源异常
导致复位芯片动作,手动按钮复位等等)有可能导致I2C总线死锁产生。下面详细说明一下总线死锁产生的原因。

    在I2C主设备进行读写操作的过程中.主设备在开始信号后控制SCL产生8个时钟脉冲,然后拉低SCL信号为低电平,在这个时候,从设备输出应答信号,将SDA信号拉为低电平。如果这个时候主设备异常复位,SCL就会被释放为高电平。此时,如果从设备没有复位,就会继续I2C的应答,将SDA一直拉为低电平,直到SCL变为低电平,才会结束应答信号。而对于I2C主设备来说.复位后检测SCL和SDA信号,如果发现SDA信号为低电平,则会认为I2C总线被占用,会一直等待SCL和SDA信号变为高电平。这样,I2C主设备等待从设备释放SDA信号,而同时I2C从设备又在等待主设备将SCL信号拉低以释放应答信号,两者相互等待,I2C总线进人一种死锁状态。同样,当I2C进行读操作,I2C从设备应答后输出数据,如果在这个时刻I2C主设备异常复位而此时I2C从设备输出的数据位正好为0,也会导致I2C总线进入死锁状态。

方法

    (1)尽量选用带复位输人的I2C从器件。

    (2)将所有的从I2C设备的电源连接在一起,通过MOS管连接到主电源,而MOS管的导通关断由I2C主设备来实现。
    (3)在I2C从设备设计看门狗的功能。

    (4)在I2C主设备中增加I2C总线恢复程序。每次I2C主设备复位后,如果检测到SDA数据线被拉低,则控制I2C中的
SCL时钟线产生9个时钟脉冲(针对8位数据的情况),这样I2C从设备就可以完成被挂起的读操作,从死锁状态中恢复过来。
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大部分主设备的I2C模块由内置的硬件电路来实现,软件并不能够直接控制SCL信号模拟
产生需要时钟脉冲。

  (5)在I2C总线上增加一个额外的总线恢复设备。这个设备监视I2C总线。当设备检测到SDA信号被拉低超过指定时间
时,就在SCL总线上产生9个时钟脉冲,使I2C从设备完成读操作,从死锁状态上恢复出来。总线恢复设备需要有具有编程
功能,一般可以用单片机或CPLD实现这一功能。

  (6)在I2C上串人一个具有死锁恢复的I2C缓冲器,如Linear公司的LTC4307o如图2所示:LTC4307是一个双向的I2C
总线缓冲器,并且具有I2C总线死锁恢复的功能。LTC4307总线输人侧连接主设备,总线输出侧连接所有从设备。当LTC4307
检测到输出侧SDA或SCL信号被拉低30ms时,就自动断开I2C总线输人侧与输出侧的连接.并且在输出侧SCL信号上产生16个时钟脉冲来释放总线。当总线成功恢复后,LTC4307会再次连接输人输出侧,使总线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D(2015-01-04):
昨晚折腾一晚上,可算是找到这个有用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