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8051F单片机的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10-05-17):
我用的C8051F020单片机控制一个无刷电机,产生PWM信号的是PCA0模块。但是又用到了PCA1-PCA3的边沿触发模式来采集无刷电机里面三个位置传感器的信号,只要电机的位置传感器的信号发生变化就进入中断,从而算出电机的速度。但是我在想,PWM和边沿触发模式都用到了PCA0定时计数器。如果我进入中断把PCA0寄存器给清零了,那样电机的速度测出来就没问题,但是PWM的产生也是靠捕获PCA0里面的值的啊,那样PWM的占空比就不对了。如果在进入中断后不把PCA0里面的数清零,那么得到的速度就不准了!不知道我的顾虑对不对?

网友A:
PCA不是有多通道吗,他们共用一个时间和基本定时器,但通道是独立的,不要改变公共部分即可

网友B:
电机的三个位置传感器都是脉冲输出而不是模拟输出吗?

建议你仔细看英文手册!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知道PCA是有很多通道啊,并且它们都是独立的。但是就是公用部分的问题啊,我用PCA边沿触发捕获模式来采集电机的速度,而速度是根据PCA的基本定时器的时间来计算的啊。在进入中断后,如果不把定时器清零 的话,那下次记时就不是从零开始记时的啊!

网友A:
建议细仔看PCA,根本没有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电机的时序图,难道电机输出的不是脉冲吗?我电机的驱动是FSBS15CH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PCA那部分看了几遍了,不知道我哪里理解错误了

网友A:
PCA操作一般肯定是不允许理发公共部分的
0~5=5
5~10=5
....
其它的自己理解吧

楼主:
请问LS的前辈,分时复用,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看来理解能力有限
PCA=捕获比较单元
利用捕获....

楼主:
前辈,不好意思。我比较愚钝。是不是求两次捕获值的差值啊?如果我再理解错了,麻烦您能不能再解释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C:
回楼主,你的顾虑是完全对的。
不把PCA0里面的数清零,那么得到的速度就不准了! 这句话有问题,所以2楼给你答复了。

公共部分 PCA0寄存器 是不允许操作的,因为一操作,pwm输出就不对了。

11楼对8楼的理解是正确的。

注意一下,相减的时候要用unsigned 来减。

网友A:
对了,就是相减
...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