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RAM中调试

楼主(2010-05-17):
在ram里调试发现用systick时,老是死在延时函数里,但是下载flash后,却没有问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知哪位大侠清楚?

网友A:
多半是中断向量没设置好

网友A:
我一般这么做:
#ifdef VECT_TAB_FLASH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li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20000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error        "either VECT_TAB_FLASH or VECT_TAB_RAM should be defined"
#endif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中断向量没有设置好

网友C:
我一般是这么做的:
FUNC void Setup (void) {
  PC = _RDWORD(0x20005004);
  _WDWORD(0xE000ED08, 0x20005000);
}
LOAD .\debug\debug.axf INCREMENTAL
Setup();
g,main

楼主:
哈哈,我已经解决了,就是中断向量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