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TOTEL99SE,如何画环形走线

楼主(2010-05-17):
请问高手们PRTOTEL99SE,如何画环形走线????想利用环形走线当耦合器。

网友A:
用半圆型圆弧连结,半径设置下!~

网友B:
在你画线的时候,按“shift+空格”,进行画线模式的更换

网友C:
如果你那个环形导线固定,用其他软件画好后导入就是了!

楼主:
楼上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D:
在CAD里将要画的形状画好,然后导入PCB里就OK了。

网友E:
觉得楼主希望的结果是把系统里那个自动删除已有重复连接的选项关掉。然后么。。。就随便想画什么形状的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