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 可以用HID协议上传压力信号,让电脑能自动识别吗

楼主(2010-05-17):
请问usb 可以用HID协议上传压力信号,让电脑能自动识别吗。
我们做的是一个压力笔,用usb协议的HID方式上传笔的X,Y坐标急压力坐标,这个笔是用来画画的。譬如用鼠标在photoshop里面画画,我们希望在鼠标上加一个压力键,把这个压力信号和x,y坐标一起传上去,在photoshop里面让photoshop能自动识别这个压力信号,鼠标的坐标位置

楼主:
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网友A:
可以。只要你adc 采集来正确的数据信号。数据信号的处理你用什么?建议你选一款支持usb HID 的psoc来做

网友B:
方案一:
可以考虑用CY8C24894这款IC来做。成熟方案
方案二:
STM32F10XX系列, 功能强大,性价比高
======================
上位机驱动编写

网友C(2012-04-07):
楼上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