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T100I5 CPLD的2个IO口用原理图输入直接相连后电阻大概多少

楼主(2010-05-17):
EPM240T100I5 CPLD的2个IO口用原理图输入法直接相连后用万用表测此两端口的电阻为啥有30多欧姆呢,不是应该0欧姆左右吗?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太难了,每人回答?

网友A:
啥叫原理图输入法?估计很多人都没看懂。。。

30几欧的话我觉得焊接或者测量的时候接触是不是不太好。。。

网友B:
汗!

CPLD内部只能逻辑上连接,不可能给你物理连接。

网友B:
Re 3楼:
啥叫原理图输入法?

CPLD内部是可编程的,而开发编程逻辑时可以用不同的多种方法来编辑,比如你可以用VHDL代码等来描叙逻辑关系然后编译器给你编译成烧录的机器码;也可以像Protel下一样画电路图,用数字电路搭出你要的逻辑,而画电路图的这种方法就叫“原理图输入法”

而写VHDL开发的方法叫做“文本输入法”。

网友C:
逻辑连接和电路的实际连接是不同的

网友C:
我觉得学习FPGA/CPLD不能太死,应该灵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