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源波形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10-05-17):
各位大侠,最近用信号源输出方波(幅度10vpp),不知道他的输出电流有多大,也没查到任意波形发生器的输出电流参数。我用的是泰克AFG3022B,我怀疑是信号源的输出电流不够,不知道我的这么想法对不对。

楼主:
产生此问题的出发点是,我想用信号源输出的波形直接驱动变压器的初级,但是从次级没有得到想要的幅度波形

网友A:
信号源是有输出阻抗的。

网友B:
任意波形发生器的输出电流参数、或者输出阻抗,是可以查到的

网友C:
这个楼主要去查设备的手册,上面肯定有载明,另外要注意阻抗的匹配。一般来讲,信号源的输出功率都很小。

楼主:
以下内容是咨询泰克代理厂家技术支持的回答,跟大家分享

AFG3000系列信号源由于是任意波信号源,只是用户设计和验证的仪器,不是用来带负载的,所以带载能力比较差。市场上在销售的任意波形信号源的厂家都没有给出输出电流的指标,一般的,输出电流的范围在几十毫安左右。

网友D:
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请问泰克afg3022b的输出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