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flash真比norflash好吗?

楼主(2010-05-17):
norflash在系统中比较常见,当然有时也能看到dataflash,对于程序存储,用的比较多的是norflash(不知大家怎么认为?),dataflash做程序存储来代替norflash到底有多好?!
      本来设计的是norflash(用sst的)系统,过来一个cpu的技术支持开始推销,dataflash是多么多么好,和cpu搭配是多么多么的默契。。。。。
       真的那么好,三线的spi还蛮简单的,为什么norflash还这么盛行。。。。。。。。
       不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虽然我个人教偏向norflash)

网友A:
LZ说的dataflash是指NAND FLASH吧,NAND FLASH当然比NOR便宜多了。比如存储卡、U盘都是NAND FLASH,以前用SLC(1位/单元),现在用MLC(2位/单元),就是因为成本便宜。

网友B:
Data FLASH是从功能上讲的,和后者的定义角度不同,不能如此比较,搞错了概念,应如楼上所言。
NOR FLASH和NAND FLASH是指FLASH的两种电路结构,NAND结构简单,可以实现很高的单元密度,故多用于廉价大容量存储器。NOR结构则便于快速数据读取和内部寻址,可以以字节为单位操作从而兼容SRAM/ROM接口,多用于程序/数据存储器,但现在也有可以基于NOR FLASH加载程序/数据的系统,所以就更不能认为Data FLASH=NAND或NOR了。

楼主:
dataflash是nor结构,但是和nor及nand是有区别的,现在的系统里面同时有nor,nand ,data等存储器。nor比data性价比高

网友C:
LZ所说的dataflash是指SerialFlash罢……?

楼主:
不是,串行一般指iic的eeprom或着铁电

网友D:
搞不清楼主所说的dataflash是什么?和norflash有什么区别?

网友C:
被LZ蒙得云里雾里的……
搜索了一下,所谓概念上的的“DataFlash”明明就是I2C接口或者SPI接口的NorFlash而已……
比如Atmel的AT25DFxx、AT45DBxx等等……

赶明儿我打磨个Flash芯片,起名叫做UltimateSuperFlash

网友E(2010-12-09):
Flash分为NOR类型和NAND类型,其中NOR又分成SPI接口和并行接口,一般把并行NOR简称为NOR,SPI接口成为SPI Flash。
NOR读取速度快,可以实现程序XiP,可靠性高,适合存储代码。
NAND 随机读取速度慢,便宜,需要ECC保证数据纠错,另外需要坏块管理,适合存数数据(比如多媒体文件)
另外现在Micron美光也提供SPI NAND了,可以到Micron的网站上看看www.micron.com

网友F:
其实任何flash都没有好与不好,只有最适合的应用环境,比如小系统程序很少,nor and seiral flash一定更合适,如果pcb的空间很小那么 seiral flash就更有优势了,如果你做的系统比较大,firmware+ap超过10MB的数量级了那么一定是nandflash的性价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