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时支持rs485/rs422的电路探讨

楼主(2010-05-17):
同时支持rs485/rs422的电路探讨,以下方式都能实现吗?能实现的话,哪种较好(应用中可能使用rs485较多)
1、分别使用一个rs485和rs422芯片设计,用跳线选择或用啥焊啥;
2、使用一个rs422芯片设计,仅当用作rs485时,用跳线将其:AY短接(+) \ BZ短接(-);
3、使用两个rs485芯片设计,仅当用作rs422时,将第2个rs485芯片焊上,可能会用到跳线。
4、.......
还有啥好办法?
//顺便说点:
以前要么用rs485,要么用rs422,现在同时支持他俩,似乎有点问题,rs422是rs485全双工吗,电气特性完全一样吧?看了不少,感觉有些不同,用过的给个明确回答,3ks!

网友A:
用电子开关代替跳线

楼主:
考虑,3ku
但具体方案可行性是关键

网友B:
用数据选择器/分配器(都是74系列标准电路)或模拟开关做切换比较好,不管是232、485还是422接口芯片,在TTL侧的数据输出端口都不能简单并联,使用跳线虽然可以,但必须人工介入。

楼主:
那就做成自适应rs485/rs422接口了,TTL侧使用与门似乎就可以实现,就是不知道可靠不
使用两个rs485芯片设计,用在rs485/rs422时,都发送给第一个rs485 DI,接收为两个rs485 RO的与逻辑(rs485:第一个接收,第二个一直处于接收且为1;
rs422:第二个接收,第一个虽在发完后处于接收,但一直为1),
不知以上是否能够可靠工作,还需要什么严格的逻辑处理不?有经验的给点建议

网友C:
用两个RS485+电子开关吧。老板要我画的,结果没用的东西。用跳线选择RS485或是RS422

楼主:
先谢谢楼上!
说两点
1、sn75lbc184,本身已含tvs,且一般用sn65lbc184(工业级)
2、外加tvs更好,但为啥选P6KE18CA,应该

网友C:
型号很多,只是习惯在图上写上这个型号。因为我第一次接触TVS就是这个型号,所以爱上它了,哈哈哈哈。

楼主:
原来如此!
高手都很神秘------若隐若现!:lol

网友B:
靠简单逻辑是不能实现“自适应”的,外部同时发送,收到的数据就会出错,从可靠性的角度讲,同时只能选通一个接收通道。

楼主:
恩,有道理: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