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7启动代码的疑问?

楼主(2010-05-17):
我在看ARM7的启动代码,其中有一句 “B _main”说转入C语言入口,可_main不是标号,也不是程序的入口,而我在启动代码中并没有找到_main的程序段,请问为什么?我理解错了吗?
_main是什么?谢谢大虾们!

网友A:
_main 是编译器的函数,用于初始化堆栈和全局变量的,该函数执行完后就会转入C程序的main函数。
曾经想在反汇编调试模式跟踪进去,看看它是怎么初始化的。但很不幸,失败了。

网友B:
_main是c编译器定义的函数,它做一系列操作后最终进入main.你也可以自己直接b main,但需要自己做初始化。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