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H传感器

楼主(2010-05-17):
现有一个PH探头,即有一个参考电极和一个PH电极,想测两者之间的电位,普通的毫伏计不能用,谁能提供一个PH毫伏计电路。万分感激。。

网友A(2017-08-04):
我也想学这个,找不到资料,你有方法麻烦告诉我一声。

网友B:
这种传感器内阻非常高,其输出需要采用非常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进行放大后测量。

网友C:
在搞这个,PH两个脚是有正负的,-414mV---414mV

网友D:
很简单的,你找一个低IB低IOFFSET的运放就可以。

至于输入阻抗,接成同相放大或者仪表运放都可以。PH探头的阻抗并不算特别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