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能换吗??

楼主(2010-05-17):
我手头没有1.5K的电阻,只有4.7K的比较接近 请问大家能用4.7K代替吗?谢谢了

网友A:
那就用3个并联咯~

楼主:
恩   也只能如此啊

网友B:
:LUSB上的1.5K电阻可是标准...

网友C:
换个滑变不就行了?

网友D:
可以替换。

网友E:
做实验可以,但是不规范了

网友F: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用1.5K上拉呢,换其他的电阻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G:
我试过的,其它电阻也是可以的